5v/2A的电源转换成(4-4.2)v/800ma的电源

楼主(2012-04-27):
做毕设,TC35i模块需要供电,但看手册推荐供电电压4.2V,同时TC35i需要较大的电流,目前买了一个手机充电器,输出稳定的5V/2A,求专家指教啊!

网友A:
穿一个硅二极管,我用的是M7,很常见的。一般能降0.6V。TC35iGSM模块是一个支持中文短信息的工业级GSM模块,工作在EGSM900和GSM1800双频段,电源范围为直流3.3~4.8V ,可以的,不用太局限于这个4-4.2V,而且这个在通话或搜索网络的时候又峰值电流,会很大,会把电压拉低的。偏高一点好。

楼主:
你的意思是直接串一个二极管?

楼主:
我的这个设计只是涉及到SMS(短信)。。。

网友B:
2楼说的对,我记得以前有同学仿佛就是用的3.3v的电源做实验用。

网友C:
串二极管是最简单有效的办法了

网友D:
调一下反馈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