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 菜鸟请教 GPIO

楼主(2012-04-27):
买了一块最小系统的学习板,开始上手学习STM32。
照着例程,GPIOA算是基本有些眉目了,能点亮LED,能采集按键信号。
照着葫芦画瓢,想试试GPIOB和GPIOC,可是行不通了。板子非常简单,各个端口都引出的那种。看了半天资料也没发现问题所在,到这里求教了。

int main(void)
{

   /* 设置系统时钟 */
   RCC_Configuration();
   /* 设置GPIO端口 */
   GPIO_Configuration();
   for(;;)
  {
  GPIO_ResetBits(GPIOA , GPIO_Pin_4);
  GPIO_ResetBits(GPIOB , GPIO_Pin_4);
  delay(400);
  GPIO_SetBits(GPIOA , GPIO_Pin_4);
  GPIO_SetBits(GPIOB , GPIO_Pin_4);
  delay(400);
  }
}

void GPIO_Configuration(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4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2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GPIOA ,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GPIO_Pin_4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2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GPIOB , &GPIO_InitStructure);
}

网友A:
io口初始化都是一样的,固定的格式的,是不是你配置出问题了?

网友B:
void GPIO_Configuration(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4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2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GPIOA ,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GPIO_Pin_4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2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GPIOB ,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GPIO_Pin_4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2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GPIOC , &GPIO_InitStructure);
}

楼主:
谢谢回复!
我也纳闷,LS的程序和我是一样的啊。
按说 端口A和其他端口按照同样配置应该可以的。
诸位帮我想想看是否还有其他的原因,我换了一块其他的板子,仍然没有改善。
或许是比较低级的错误,毕竟刚开始接触。

网友C:
冒似端口的时钟没打开吧

网友B:
谢谢回复!
我也纳闷,LS的程序和我是一样的啊。
按说 端口A和其他端口按照同样配置应该可以的。
诸位帮我想想看是否还有其他的原因,我换了一块其他的板子,仍然没有改善。
或许是比较低级的错误,毕竟刚开始接触。 ...
引用 楼主:

请把完整程序发出来。

网友D:
没有开启GPIO的时钟,请按照如下例子做看看...

/* Enable GPIOC clock */
  RCC_APB2PeriphClockCmd( RCC_APB2Periph_GPIOC, ENABLE);

  GPIO_DeInit(GPIOC);
  GPIO_StructInit(&GPIO_InitStructure);

楼主:
问题解决。
就是“没有开启GPIO的时钟”。感谢诸位!
结贴,送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