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modelsim下仿真出错

楼主(2012-04-27):
我在modelsim下仿真时,涉及到使用ip核,那么应该把ip生成的哪些类型文件加入工程中,我现在加入的只是vhdl文件,结果提示unisim库找不到,应该怎么操作

网友A:
还没遇到过,
望高手来解答

网友B:
xILINX 里有库编译工具,编译玩了在modelsim仿真时加进来就可以了
在13.3版本里,库编译工具在开始菜单中就有快捷方式,
早期的版本需进目录自己找或使用命令行,
我现在记不住名字,你可以上网搜一下,应该就能找到。

网友C:
不是很清楚 4楼的应该可以参考下

网友D:
要先编译xilinx的库,然后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