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系统设计原则

楼主(2012-04-27):
一个单片机应用系统的硬件电路设计包含有两部分内容,一个是系统扩展,即单片机内部的功能单元,如ROM,I/O口,定时/计数器,中断系统等容量不能满足应用系统的要求时,必须在片外进行扩展,选择适当的芯片,设计相应的电路。二是系统配置,即按照系统功能要求配置外围设备,如键盘,显示器,打印机,A/D,D/A转换器等,要设计合适的接口电路。
系统的扩展和配置设计就遵循以下原则;
1:尽可能选择典型电路,并符合单片机的常规用法。为硬件系统的标准化,模块化打下良好的基础。
2:系统的扩展与外围设备配置的水平应充分满足应用系统的功能要求,并留有适当余地,以便进行二次开发。
3:硬件结构应结合应用软件方案一并考虑,硬件结构与软件方案会产生相互影响,考虑的原则是:软件能实现的功能尽可能由软件来实现,以简化硬件结构。但必须注意,由软件实现的硬件功能,其响应时间要比直接用硬件实现来得长,而且占用CPU时间。因此,选择软件方案时,要考虑到这些因素。
4:整个系统中相关的器件要尽可能做到性能匹配,例如选用晶振频率较高时,存储器的存取时间有限,应该选择允许存取速度较高的芯片,选择CMOS芯片单片机构成低功耗系统时,系统中的所有芯片都应该选择低功耗的产品。
5:可靠性及抗干扰设计是硬件系统设计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它包括芯片,器件选择,去耦滤波,印刷电路板布线,通道隔离等。
65:单片机外接电路较多时,必须考虑其驱动能力。驱动能力不足时,系统工作不可靠,解决的办法是增加驱动能力,增设线驱动器或者减少芯片功耗,降低总路线负载。

网友A:
谢谢楼主的经验总结,总结的详细,谢谢分享,学习了。

网友B:
简单明了。多谢了。

网友C:
楼主总结的不错。我们在作设计的时候不要被现在的某些所谓的先进技术所迷惑,一定要相信自己的过去设计经验。如果有作过成熟的产品,在没有特殊的必要下最好不要对硬件作改动。如果设计新产品,自己有信心的电路一定要用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