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ise中综合工具选synlify后ncf文件大小为0?

楼主(2012-04-27):
在ise中建了一个工程,综合工具选用synplify pro 2009.06版,综合时在synplify pro中建了个sdc约束文件,综合后在ise中布局布线,再看时序信息,发现时序约束没加上。但我在synplify中看时序分析结果是加上的,再仔细一查,综合后产生的ncf文件大小为0kb,真不知道为什么没有产生时序信息?已经在synplify中Implementation设置了输出厂商约束信息,不明白为什么ncf没有信息。不知有没有人遇到过这种问题,望不吝赐教!

网友A:
;P 搬个板凳 坐等猴版

网友B:
:L,没碰到过。我帮你呼叫猴哥?;P

网友C:
猴哥去XXOO了,我来帮他回答你吧:)
老版本的Synplify确实产生.ncf,但是新版本的Synplify会产生.ucf来替代原来的.ncf文件。所以你应该把.ucf加进去。
顺便说一下以后的Synplify连ucf都不产生,会产生.sdc文件;Vivado也不会支持.ucf的,只支持.xdc和.sdc
因为.sdc是业界标准

楼主:
经观察,的确是产生了ucf文件,但这个ucf文件ise在translate时不是默认加入到工程中去的,得手工加入这个新约束文件,好像以前ncf文件应该是自动加入的吧,是不是有什么别的地方需要设置呢?

网友C:
以前的.ncf文件只要在ise工程目录下,就会被translate自动加载,而生成的.ucf文件,必须要手动加入~

楼主:
看来工具本省就是不支持自动加入synplify的ucf文件了。结贴

网友D:
为啥说猴版XXOO了?

网友E:
猴版最近看来很忙呢

网友E:
俺不是很清楚 看来大家都是行家啊

网友F:
猴哥干嘛了???;P

网友G:
我天天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