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专利

楼主(2012-04-28):
各位同仁,大家对PCB专利有了解麻,现在我们竟争对手出了一款电池保护上的电路专利,电路确实很精典,我们也想按他们专利来设计,但原理和控制模只能是差不多,变不了多少,不知道这样的话专利会不会保护,望大虾们指点一二,如何规避电子线路的专利?

网友A:
专利当然会保护, 换个电路吧

网友B:
芯片的典型电路应用应该不受专利保护的
除非你对手是完全自主开发的
如果你想规避,电路上多加点 应该可以打打擦边球

楼主:
他们是用专用芯做主控,主要是外围电路那个充电模式是想出来的,弄了个专利。这一块我要弄的话就得一样啦,就几个元件!

网友B:
只要专用芯不是你对手开发的 具有知识产权的,应该问题不大
你就不会再外围多加点器件啊,

网友C:
我们公司也做电池保护板的,你要是做,我们要告你的:lol

其实根本没事,产品有专利,PCB好像很难谈专利,我在抄板公司待过,知道PCB这块很难讲专利问题,保护板这块就那么点东西,不会有问题的,我们公司也抄人家的,人家也抄我们的,这种简单的玩意都做烂了,技术已经很公开很成熟了,我闭着眼都知道是哪些器件哪些参数了,什么充电保护电压,放电保护电压,温度要求,过流保护,短路保护,充释电压,放释电压……

现在保护板这块市场上做的就是成本的较量,短路和温度这块是难控制的,现在的电池内阻越做越小,短路电流太大,场管难以承受,现在达到要求的场管价格又贵,最多几百A就爆,电池内阻做个1—2个毫欧,短路电流太大了,所以说,成本这块是大问题。你们要做放心做吧

有空可以交流下。

楼主:
6楼的有QQ或MSN麻,有空可以交流下,我们是大公司还是要考虑下专利的。我之前全部是用单片自已写程序的,由于成本压力,我不得不用硬件做低端的啦,了解啦。这一块是已经很烂啦,你有没有什么新的点子、

网友D:
专利法的根本目的时保护创新。所以,没有实质创新,从道理上讲肯定是不行的。
至于抄板就更是赤裸裸的违法了。

网友E:
与专利写法有关,没经验的人写不好的,专利事务所代理人的水平影响很大。

专利保护的主要是思想和方法,如果没有讲明思想和方法,很难得到保护。

如果讲明思想和方法,除非你另有思想和方法,否则你赔不起!

彭建学 上海

网友C:
电池保护板这块最重要的就是低功耗了,客户要求苛刻的要死,用单片机没法做,先不谈成本了,就低功耗这条就能把他干掉了,现在都是用专门的电池保护芯片,各种串数的都有,有的原理什么的涉及技术保密,我不方便说,低功耗是前提。

不过,只要你们感觉你们能在成本上和温度还有短路这块做的好的话,就可以放心去做,至于其他功能没什么搞头了,都能搞定。

还有一点你要考虑,就是你看到的那个精简电路,换到其他串数电池上不一定可以很方便的改动,有些参数很难控制,而市场上的电池保护这块什么样的都有。这是诶你提个醒。

现在我们保护板这块形成了系列产品,现在正在做UPS系统这块了

回复 楼主:
我经常在21IC,这里就可以交流

网友C:
回复 网友D:
各大抄板公司全是名正言顺的,而且我曾经在深圳的那家抄板公司当时正打算上市

网友F:
去专利局的网站查查,如果是实用新型,估计没啥事,因为实用新型不审查的,专利授权了也很容易申请失效;
如果是发明,就要研究一下权利要求,你只要和他的权利要求不一样就行;
另外你说的是充电的方**应该有很多方案的,看看专利书的权利吧,或许可以规避的.

网友G:
把图发上来 让大家都用 然后等到他疲于应付了 然后强势介入

网友E:
专利是公开的,不用发,直接下载。

但是这种要特慎重,否则专利法是摆设。

彭建学 上海

网友H:
我也遇到类似的事情。
去年全国的专利申请数量是160多万件,以后会越来越多的。之前从来不重视专利,前几天仔细看了一下,不得了,咱能想到的,很多都有专利了,吓出一身冷汗!心跳之余,琢磨如何规避的问题。
很多实用新型令人困惑,感觉都是一样的东西,怎么都能得到授权?有的专利覆盖的范围很大,如果专利持有人拿起菜刀,感觉市场上很多东东就没法卖了。
昨天了解到一个问题:“获得专利授权的,也不一定就能生产”,郁闷~~

网友I:
PCB的专利,主要是保护版权,也就是说,别人抄板了,你可以去告他。

网友H:
另一个问题是:如果我生产了,别人能不能告我?

另外就楼主的问题,如果类似的电路在其专利申请之前已经存在了,你可以找到此电路更早存在的证据,可以无效掉他的专利。

楼主:
就是啊,这一块就那个几种电路,对方的这个专利是发明专利,人家真要拿专利说事,我们肯定得陪啊,我们是大公司,上市企业,很多人会找我们事的,我们公司机械那一块专利是很重视的,要是新开发一个产品,首先就是几个专家做一起讨论专利规避的问题,电子这一块由于在机械里面做电控的,还是很少涉及专利方面的,所以经验不足啊,还是先问问专利事务所的!
顺便跟forgot说一下,用专用芯片做保护板应该不存在什么技术吧,硬件的专用IC大部分电路都是厂家有推荐电路的,自已加些外围,除非是有创新的那种,像我上面说的这个专利,是华为一个工程师自已出来单干想出来的电路,确实有想法。软件的专用IC电路也非常简单,也有厂家推荐。我们用片机做的,关闭型的功耗200nA左右,常态工作的一般在15uA左右,在低的话价格就高啦。首先硬件专用芯片是达不到这么低的功耗要求,软件的专用芯片我们都差不多,但我们是自已的技术和程序,所以很灵活。

楼主:
17楼的还是了解过的麻,有个方法,同样的电路模式,人家发明型的,我申请实用新型的?站里有没有高手啊,给个建议啊?

网友J:
专利名字是什么名字?有没有图,发上来看看,瞧瞧有你说的那么经典神秘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