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0 供电 电池 低压保护 都有什么方法?

楼主(2012-04-28):
430要在 电池电压 到底额定值 后开始工作,同时 电池电压降到 额定电压以下 切断供电电源。 不知道大家都用什么方法。

网友A(2012-06-13):
比较器和一个三极管控制电源,大于额定值三极管导通,电源回路闭合,小于额定值三极管截止,电源回路断开

网友B:
可以使用MOS管控制开与关,通过基准电压进行比较,和二楼思路基本相同,因为考虑低功耗,所以使用MOS管,如果想控制精确,可以使用PWM脉宽控制进行,响应速度快,功耗低,但基本设计思想和二楼没什么差别,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