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中板边缘半个连接孔的焊盘怎么做?

楼主(2012-04-28):
如图,想用Allegro做几个连接孔的焊盘,将两块板子直接焊接到一起的,怎么做?

网友A:
这个不是用来连接板子的吧

这种焊盘你要先做半圆形的shape,然后把shape导入pad designer做半圆形焊盘,然后可以用这种焊盘做封装,然后画板把这个封装导进去,也可以直接把一个半圆焊盘当做封装,多放些就ok了

羽工他们应该有这样的焊盘,等会叫他传个给你,不过大小可能不一致,你还是自己画吧

网友B:
作法如下:如你图中所示的焊盘把对称的另一部分出作出来,再把这种焊盘当一个器作放在线路板边框线上,钻孔中心和边框线重合(移出边框线一点也没有问题,但不能把钻孔全移出边框线,走线就不能出边框线了),由于线路板厂出的板是按你给出的边框线加工的,这样多出边框的部分就给裁了,不就是这种孔了吗。

网友A:
回复 网友B:
说曹操曹操就到:L

网友B:
嘿嘿,每天上班 流程如下:
打卡 洗杯 开机 上QQ 收邮件 来21灌半小时水 再开工。。

网友A:
回复 网友B:
其他的一样,我比你多个流程,我在上QQ后要开外挂偷菜,三个QQ的农场都70+级了,钱币多的用不完,唉,现在到淡季了啊,6月后可能项目就忙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就是说放一个通孔在板边缘,孔中心在板边框上,PCB厂家在做板子的时候自己会裁掉的是吗

网友A:
回复 楼主:
裁板是按你的板框裁,有什么裁什么,所以是可以的,不过最好和板厂交代下,要他们最多你要的效果。

楼主:
太贵了 JLC做半孔工艺要加100块

网友C:
这种邮票孔制版厂不愿意做
上次好说歹说才给做的 而且做的还不好

网友D(2014-06-30):
这种工艺很容易就实现了 JLC肯定做不出来的 板厂 这种做法 是半孔工艺 有需要进一步沟通的联系我即可 谢谢 QQ 15361004979

网友E(2018-02-24):
在这边加个工艺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