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 -5V的5A稳压IC,

楼主(2012-04-28):
求 -5V的稳压IC, 稳压精度越高越好,比7905更大电流,需要5A输出。-5V电压。
的LDO,  PPM 要稳定的。

请各位大侠介绍介绍,谢谢!

网友A:
你还不如直接买个电源来的实际

网友B:
你输入电压是正的还是负的,电压是多少?

网友C:
这种情况建议你用BUCK斩波电路来做,加一个反馈用PID调节一下,本人做过,当时做到的最大电流是12A,成本比较低,比较能锻炼人

网友D:
5A电流太大,使用7905加扩流管吧。

楼主:
我要求的是PPM很小的精密电源。 BUCK干扰大厉害了。
而且用MC34063,UCX384X等做也没啥意思了。

LM7905的电流大小,扩流的话用达林顿等担心PPM漂移的厉害。
最好有单芯片的精密LDO,可以代替LM7905的。电路达到5A的。
精度又可以的芯片。

网友A:
那你就自己做一个线性调整电源。

网友E:
LDO带5A ?

就是有,一般也是天价了。

显然是DCDC翻转输出电压最合适,干扰只能说明你的设计不合格,不代表方案不可行。

网友A:
开关电源确实很难做到线性电源的纹波水平。

网友F:
LZ是在给电源芯片商出考题啊!

网友G:
两片LT1185(3A LDO),通过功率电阻(均流)并行连接。看行不行?

网友H:
这种设计理念本身就是错误的

网友I:
用精密基准+运放+MOSFET搭吧

网友F:
看样子只能用大蚂蚁的建议才能满足了,LS直接用稳压电源电路搭一个吧.当输入在-6V时候就成LDO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