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FPGA时钟频率不高,却适合做高速处理?

楼主(2012-04-28):
我在我的同学面前炫耀FPGA是做高速处理的,可是,当人家问我,我的时钟频率能达到多少时,我说利用PLL能拉到200MHz,他说,这么低啊?我的手机频率都是1.5G的呢。
我无语。。。
后来才了解到,他的1.5G要想完成一个运算的话,因为是串行处理,所以要n个时钟周期啊,而FPGA虽然起点(时钟频率慢),可是通过并行,处理数据的能力极大提高。
就好比背粮食。
一个长跑冠军和一群普通人背,长跑冠军跑得再快,也是一个人啊,而FPGA可以造出n个普通人,一起并行奔跑,最终的粮食总量不知道是长跑冠军的多少倍呢。
我也是不是很明白,在网上找了一下,表示深有感触,发了一个帖子,不对地方还请指正啊。。。

网友A:
写得好的话,一般DSP运算的处理速度大约是300M多一些吧,有些能达到400M以上

网友B:
哦哦 这就是并行的优势啊

网友C(2012-08-27):
这个问题主要是串行运算与并行运算的差别
并行计算或称平行计算是相对于串行计算来说的。所谓并行计算可分为时间上的并行和空间上的并行。 时间上的并行就是指流水线技术,而空间上的并行则是指用多个处理器并发的执行计算。
串行是一维的,并行是二维的

网友D:
FPGA里面有十多个以上硬件乘法器,比如做滤波器,阶数不高(FIR 32阶用16个),1个时钟就完成,DSP只有一个乘法器,要轮流用,还有数据搬移开销。好多指令

网友E:
嗯,从生活中学习哦,哈哈不错谢谢楼主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