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滤波

楼主(2012-04-28):
这两个是我的开关电源滤波图
有一个好一点的是我用π型滤波 差一点的是LC滤波 不过那个尖峰就是去除不掉 2M左右的 怎么处理

网友A:
改滤波参数

网友B:
对电路如果没有影响的话,可以不用滤波...

网友C:
这波形轨迹怎么虑都没用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为什么说 怎么滤波都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