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运放同相端,反相端稳定性问题

楼主(2012-04-28):
今天又看了遍书,发现 反相端有杂散电容的影响,可以通过并联反馈电容解决。

问题:1、如果我信号经过RC滤波,送到运放反相端,(运放接成普通的反相放大),
             此时,我的电容C 实质上是直接放在了反相端对地。这个电容应该算是输入杂散电容吧,那我这个电容可挺大,比如0.1u 。
             一般是要求输入杂散电容越小越好,以防振荡。我这种情况 必振荡?

         2、如果我信号经过RC滤波,送到运放同相端,运放为同相放大电路。
              那这个电容也会算做同相输入杂散电容吗? 也必振荡?

反馈电阻并联的Cf ,我看一般是解决输入杂散电容较小的情况。

网友A:
自激问题都是要分析A与F。
反馈信号加RC就是为F(S)增加一个极点。那么自激的可能性就越大

网友B:
1、运放反相端不能对地接电容。2、同相端对地结电容没问题。

楼主:
我是输入信号加RC滤波,然后送到运放。

第2个问题,我觉得是C在反馈环路之外,不应该算杂散电容,所以 对是否振荡 不起任何作用。

网友C:
to LZ:

若是反相比例放大,输入不可能直接接入运放负输入端,之间必然有一电阻。由于存在此电阻,RC滤波中的电容对其影响不大。

楼主:
上面几个大侠,也就是说 同相端存在杂散电容 不用理会,是吧?

我看高速放大器手册,似乎把反相 和同相端 杂散电容,都很看重,特意告诉pcb时候,要2端都保证小。

网友C:
to 6L:

输入分布电容主要对反馈回路有影响。运放的反馈是正负输入端,自然两输入间的分布电容都需要考虑。由于通常运放的正输入端对地呈现动态低阻,所以主要考虑的是负输入端对地的分布电容。

楼主:
“我在运放同相端接50K电阻,放大倍数为200的同相放大器.输出有1V的振荡.有些书上说同相端接50K电阻会由于运放的输入电容而引起振荡,说极点在单位增益频率附近.我不明白同相端并不在反馈的路径中,为什么会引起振荡.所说的运放的输入电容是指同相端呢还是反相端的? ”

“当同相端对地接入很大的电阻,它与运放差模输入端的电容形成一个新的极点,尽管输入端的电容不大,但同相端对地外接电阻较大,则新产生的极点可能接近于或低于交接频率,而使闭环电路自激或电路动态特性变差。解决的简便方法是在同相端对地电阻上并接电容,以形成高频旁路。”

上面这两段说的都对吗?

我如果是反比例放大器,同相端对地有大电阻以保持输入2端 电阻平衡。 那我这个同相电阻用并联个电容,以保证稳定吗?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运放的反馈是正负输入端?
运放的反馈不是只到负输入端吗 ,这里没有正反馈的结构, 也和正输入端有关联吗

网友C:
to 8L:

需并在反馈电阻上。

网友C:
to 9L:

运放的输入是正负输入端间压差,只有认为正输入端相对于地“稳定”时反馈才仅考虑负输入端。

网友D:
假设反馈电阻是100K,那么云放贷款是3M左右就回有点危险了,起码会有ring.如果是1M就基本没有了,所以很多人用高贷款云放搞电流员都不成功,小贷款的就成功了.
并个电容,极点放0.25*GBW处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