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路信号切换方法求助?

楼主(2012-04-28):
大家好,
我现在需要把两根信号线实现交换。比如一时刻,A+和A-连接到B+和B-,下一时刻,A-和A+连接到B+和B-。求最简单,最有效地实现方法,继电器除外。

网友A:
手动按键最简单

网友B:
一个双刀双掷开关搞定

楼主:
不要手动控制。最好通过程序实现自动控制~

网友C:
如果不是经常切换的话,四个继电器也可以

网友D:
光耦,实在不行光继电器

网友E:
用4路模拟开关cd4066或max312呢?信号可以不隔离传输,需要加1或2个i/o控制。

网友F:
楼主这个信号线的电平是多大?

网友G:
用SGM4717或者SGM7222就可以了,一根I/O口控制切换,成本不超过1.5元RMB。

楼主:
十楼正解。谢谢各位热心帮助~

网友C:
10楼V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