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手分析小日本测热偶电路

楼主(2012-04-28):
如图,是从小日本精密仪表上抄的电路,测热偶的端口是多用途的,除了用于测热偶,还用于测dc信号和pt100信号,上图是我提取测热偶部分的相关电路,有些地方不明白,
1.三个二极管部分是不是 上面那个是低漏电流稳压管,用于钳位用的
2.接入ADC-端的三极管是怎么工作的(测热偶时导通)
3.图中带阻滤波器滤那个频率的波(∑-ΔADC有滤50Hz,60Hz,100Hz,120Hz等工频波的功能
4.R5与R6之间,R6与R7之间,通过跳线接有贴片铝电容,跳线是断开的,所以上面图没有画出来,测微弱信号用铝电容,不解

最大疑问是三极管位置的工作原理,求高手解答

补充一句,仪表说明书说热偶精度很高,千度以上还能显示小数点后一位,adc用的是24位CS5532

网友A:
显示小数点后1位只代表分辨率很高,不代表精度高,精度非常差也一样可以做到小数点后1位

楼主:
回复 网友A:
原话“高精度PID调节器”  “0.1级高精度” 还有它用的24位adc 大概也能说明是高精度吧

楼主:
貌似大家对测微弱信号这方面的电路不感兴趣哈,太简单了吗?

网友B:
这图抄得不完整

网友C:
日本是电子产品强国,很多产品设计的都很好,稳定性好,经久耐用,只要抄的完整,直接用就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测热偶的线路还能测很多其它信号,线路很复杂,还有很多数字控制信号,哥们你觉得那个地方不完整,等我整理好了把电路全发上来

楼主:
电路图应该没错,在线等高手

网友D:
分辨力靠ADC位数。精度主要靠软件校正,不校正、直接硬件很难做到的。

网友A:
热电偶还谈不上是什么微弱信号。

楼主:
坐等高手

网友E:
这图,这么别扭,肯定不完整,或者抄错了。

网友F:
图没抄错?确定D1-D3是那样接行么?

楼主:
回复 网友F:
百分百确定

网友G:
三极管这里有可能是ADC校准零位用的,
CPU输出低,三极管截止,ADC- = ADC+,校准零位。
CPU输出高,三极管饱和,ADC- = 0V,正常测量。

网友G:
回复 网友F:
百分百确定
引用 楼主:

即使你COPY对了,你的画图方法也是非常不正规的,节点符号乱用,
改有的地方没有,不该有的又有,难免让人有歧义!

楼主:
回复 网友G:
cpu输出低时adc测pt100,cpu输出高时adc测热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