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带来的噪声怎么处理?

楼主(2012-04-28):
我用max1681做了一个+5V转-5V的电源,现在测到-5V输出从直流到200MHz内干扰产生,这样的干扰怎么处理?谢谢。

楼主:
大蚂蚁在哪里

网友A:
硬开关的高次谐波,可以从几百K到几M甚至10M以上。振铃可由几M到几百M。检查布局布线,并加上合理的RC吸收可以削弱

楼主:
1、合理的rc应该加在输出端吗,RC损耗大,是否要用LC?
2、在后面加一级LDO是否可以抑制噪声干扰?

楼主:
1、有电感的dcdc是否比无电感的噪声要小?

网友B:
高频噪声通过加LDO是去不掉的,LDO只能消弱低频的纹波。
输出端加磁珠或者电感,可以消弱高频尖峰噪声。

楼主:
高频噪声通过加LDO是去不掉的,LDO只能消弱低频的纹波。
输出端加磁珠或者电感,可以消弱高频尖峰噪声。
引用 网友B:

谢谢
1、有电感的dcdc是否比无电感的噪声要小?

有电感的dcdc是否比无电感的噪声要小?

网友B:
DCDC电路必须要有电感吧

楼主:
有开关电容型的,max1681就是没有电感的。

网友A:
这叫电荷泵, 电荷泵的噪声出奇的大, 在电容上串个1R电阻可大大削弱噪声

楼主:
大蚂蚁 你是说max1681是电荷泵吗,在电容上串个1R电阻可以消弱噪声,
那有电感型的是不是噪声要比无电感的小?
我现在的问题就是噪声太高了,在直流到200MHz范围内。

网友A:
电荷泵中, 能量全靠电容充放电进行搬移, 由于电容的端电压不能忽变, 因此开关接通的瞬间, 电流峰值极大, 故而引起广谱噪声, 电容串个小电阻可极大地抑制电流峰值, 削弱种噪声

楼主:
多谢大蚂蚁,灰常感谢。:handshake

网友C:
max1681,基频1MHZ?

楼主:
是的,是1MHz。

楼主:
这叫电荷泵, 电荷泵的噪声出奇的大, 在电容上串个1R电阻可大大削弱噪声
引用 网友A:

经过试验,串1R电阻,噪声反而增大。怎么回事?

网友A:
电路图?波形?

楼主:
专家不来,闪图

楼主:
没有1R,用了一个1R5,穿在C1上。

楼主:
哪位帮我分析分析?

楼主:
上了图了,蚂蚁怎么不见了

楼主:
高手在哪里

网友D:
静待专家出现。

网友E(2012-11-06):
没有电路图不好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