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35i

楼主(2012-04-28):
谁能发一个TC35i和51单片机连接的图,不了解怎么连接?

网友A:
这里有个样例

网友A:
多看看TC35i的规格书就知道怎么接了

楼主:
那同志们,知道手机向TC35I发送短信时的内容吗?我现在在写程序,想参考看一下接收函数怎么写?

楼主:
/*函数  void read_message(void);实现功能:发送读取短信指令*/
void read_message(void)
{
   uchar i;
   Delay_ms(1000);
   for(i=0;i<3;i++)
        {
                numberbuf[i]=SystemBuf[14+i];//号码的起始位在第14位,先取3位,numberbuf[i]用来保存短信条数
        }
   for(i=0;i<8;i++)
        {
                AT_Read[i]=AT_CMGR[i];           //读取第X条短消息
        }
   for(i=8;i<11;i++)
   {
                AT_Read[i]=numberbuf[i-8]; //将读取的短信送AT_Read
   }
        for(Rx=0;Rx<RxIn;Rx++)
   {                                                           //清缓存
        SystemBuf[Rx]=0x00;
   }
   Rx=0;
   sendstring(AT_Read);                           //发送AT+CMGR=?,?代表短信储存所在位置

}
/*
信息的格式:
+CMTI: "SM",3

+CMGR: "REC UNREAD","+8615853209853",,"10/04/24,14:53:49+32"
onall

OK
短信的内容是onall
这里面的每一个字符都包含在内的,包括逗号空格,还有回车

楼主:
不明白下面的这句话
for(i=0;i<3;i++)
        {
                numberbuf[i]=SystemBuf[14+i];//号码的起始位在第14位,先取3位,numberbuf[i]用来保存短信条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