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肖特基二极管问题

楼主(2012-04-28):
这个肖特基二极管起隔离作用,那这个CAN-TXD信号怎么传入给ARM呢?

网友A:
“低”通过二极管导通,而“高”则由VCC通过上拉电阻驱动。

楼主:
不是很明白

网友B:
CAN-TXD LOW-->二极管通-->ARM LOW
CAN-TXD HIGH-->2.3不通-->ARM HIGH

网友C(2013-11-03):
这个是隔离吗?我感觉是电平的转换,CAN出来的是5V,ARM输入的是3.3V

网友D(2014-01-11):
说明该电路的3点作用:
(1)CAN_TXD为低时,上面二极管导通,ARM_RX3为低(CAN_TXD电平+0.3V压降);CAN_TXD为高时,上面二极管截至,ARM_RX3为高(3.3V电平+0.3V压降)。注意,3.3V器件的IO口一般能接受比电源电压高0.3V的电压,所以3.3V器件能正常工作。
(2)该电路还能起到电平转换的作用,当CAN_TXD信号是TTL电平时,该电平就能将TTL电平转换成CMOS电平。
(3)钳位保护IO口,当CAN_TXD出现负电压时,下面的二极管导通,从而将CAN_TXD限制在-0.3V以上。不至于损坏后级IO口

网友E:
这个是保护作用的吧。。。。。有一定的ESD保护作用。

网友F:
好电路值得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