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 mos热阻。

楼主(2012-04-28):
采用DPAK封装的mos,irfr5305,由于pcb原因,只能采用在DPAK封装上粘散热片的方法。但是手册里的结温是Rjc是芯片到金属面的结温?,还是到塑封壳表面的结温啊?。如何确定mos通过塑封壳导热的导热系数啊,,诚信求教。。

网友A:
“Rjc”是结到封装(金属面)的热阻。

楼主:
谢谢,,HWM,,那Rja,就是芯片到塑封壳表面的导热系数吗?

网友A:
“Rja”是结至器件周围空气(Ambient)的热阻。相关条件看手册。

网友B:
用对照法可得到结到塑料面的热阻
1,Rja=110K/W,通电让MOS功耗为1W,测得此时的Ron;
2,塑料面抹硅脂紧贴于大型散热器,通电调节功耗使Ron与上面结果相等,记下此时的功耗B;
3,结果:结到塑料面的热阻=110/B(K/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