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问题,请大师指点

楼主(2012-04-28):
怎么理解共发射极放大电路的发射极电阻为负反馈电阻?这个“负”不理解,是怎么“反馈”的也是不理解。。

网友A:
1:相位
2:放大系数

楼主:
2# amwrdfe 大师,太简略了本人愚钝听不懂,能详细点不?

网友B:
Ie电流增大=>电阻上的压降增大=>Vbe=Vi-Vre减小=>Ie电流减小
负反馈

网友C:
Ie增大--电阻压降增大--e极电位升高--be间电压减小--Ic、Ie减小。

网友D:
‘负’的意思就是 判断当前值,比预定值大就减小激励,比预定值小就增大激励。
举个例子,你开车目标要开60码。但是一看码表,现在只有50,那你就一脚油门踩下去,结果码表一下子飙到70,你就要放松点油门,几次调整之后,速度稳定在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