函数宏定义

楼主(2012-04-28):
昨天看了一下函数宏,现在在写程序的时候想实践一下,但是遇到了问题,没能理解,问问各位
比如我写了一个#define delay(x)  (while((x)--),但是编译通不过,显示为not a lvalue,这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
(x)不是个左值
x可能是个常数,
比如你delay(5).  会变成while(5--)。
如果支持inline,你直接用内联函数。

网友B:
定义有问题,不是一个左值

网友C:
#define delay(x)\
{\
    int i;\
    i = (x);\
    while(x--);\
}

网友D:
#define delay(x)\
{\
    int i;\
    i = (x);\
    while(x--);\
}
引用 网友C:

这个写法,相当规范,有创意!!!

网友E:
#define Delay(x)   while((x)--)                   //先宏定义
unsigned int x=1000;                         //要给x定义变量类型

void tx(void)
{
     Delay(x);          //每次使用该延时函数时都要给x赐延时常数,你可能是没个x定义变量类型
}

网友C:
#define Delay(x)   while((x)--)                   //先宏定义
unsigned int x=1000;                         //要给x定义变量类型

void tx(void)
{
     Delay(x);          //每次使用 ...
引用 网友E:
不懂不要乱说
这是带参数的宏

网友E:
回楼上这位专家,我是不太懂,特向您请教,可这个带参数的宏中X是什么东东,你不先定义再使用,编译器怎知道x是什么东东,我使用过,碰到过1楼同学一过的问题,谢谢您的指点。

网友C:
回楼上这位专家,我是不太懂,特向您请教,可这个带参数的宏中X是什么东东,你不先定义再使用,编译器怎知道x是什么东东,我使用过,碰到过1楼同学一过的问题,谢谢您的指点。 ...
引用 网友E:
宏中的参数在调用时是会被替换的
比如:
调用
delay(my_delay);
此时的x被my_delay替换了

网友E:
明白了,非常感谢!

网友F:
#define DELAY(x)  {int i=x;while(i--);}

网友G:
#define delay(x)\
{\
    int i;\
    i = (x);\
    while(x--);\
}
引用 网友C:

这个不对吧while(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