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如何读出已经写在STM32开发板中的程序

楼主(2012-04-28):
求教如何能读出已经写在开发板中的程序(STM32  JTAG),求具体步骤,拜谢!

345020188@qq.com

网友A:
如果没有读保护的话.
JLINK  安装的文件夹里有个 JFlashARM.exe 是可以读出二进制码的.
不过仅仅是二进制码.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大哥,没有其他别的办法了么?小弟想要的原来写好的程序。。。。。。。

网友A:
那就从你的电脑硬盘上去找吧

网友B:
即使可以读取,也只能读取二进制代码数据,不可能读取原来写好的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