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计数器问题

楼主(2012-04-28):
我用VHDL写这样的代码:
SIGNAL cnt1K RANGE 1 TO 9999;

IF (RISING_EDGE(clk)) THEN
    cnt1K <= cnt1K +1;
    IF  (cnt1K > 1000) THEN
        cnt1K <= 1;
    END IF;
END IF;
另外还要代码负责把cnt1K输送到计算机上,此处略去。

我认为:这样cnt1K会在变成1001后立刻变成1,因此计算机只能读到从1到1000的数

然而,实际读到的却是1, 2, ..., 999, 1000, 1001, 1, 2, ....
请问为什么会多出个1001呢?

网友A:
当然有1001了,当cnt1K=1000时还要执行一次+1

楼主:
当然有1001了,当cnt1K=1000时还要执行一次+1
引用 网友A:

但是我在cnt1K累加到1001之后,马上就会把它变成1,这个动作应该是在下一个时钟周期之前就完成的

网友A:
但是我在cnt1K累加到1001之后,马上就会把它变成1,这个动作应该是在下一个时钟周期之前就完成的
引用 楼主:
因为他是上升沿触发,因此,必须等下个时钟才能变成1.
没有上升沿之前他不能变化。

可以改成cnt1K >= 1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