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侠给讲解一下限流电阻和分压电阻的区别?

楼主(2012-04-28):
哪位大侠给讲解一下限流电阻和分压电阻的区别?最好能配几个电路图。

网友A:
这个太基础了
限流电阻:I= U/R,即使电阻后端(或者前端)短路,流出 流入电流最大只有U/R,限制住电流 防止IO、芯片损坏。
分压电阻:U1=UZ(R1/R1+R2),这个作用即实现我就不多说了。(分压电阻输入前端的那个电阻也具有限流的作用)

网友B:
根据不同用途的不同描述而已......

网友C:
只要是电阻,他永远都是电阻,
换个名字还是电阻 限流电阻和分压电阻的命名是根据他们的用法来定的

有的电阻在电路中用作限制大电流,所以叫他限流
电阻有的电阻在电路中做分压作用,所以叫他分压电阻

在这个电路中档NPN管Q5导通,R010和R011进行了分压,使得PNP管Q6的1脚低于3脚,导致Q6导通,其实R010和R011起到了分压作用。

这个电路中R132放在这里是限制Q131的基极电流过大,但是他对基极电压没影响,这是标准的限流电阻。

楼主:
回复 网友A:
灰常感谢!!

楼主:
回复 网友C:
  U always  a  patient  and warmhearted  Mr./Miss.  3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