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关于stm32对开关量的控制!

楼主(2012-04-28):
我要用STM32飞103rc采集四路开关量,但是不知道这四路开关量应该接在哪些管脚上?而且开关量进了STM32以后是怎么实现控制的呢?麻烦大家说的仔细一点,我自己也好查查,谢谢了!

网友A:
你没有用到的 IO 口, 都可以用做开关量输入,如果信号会到 5V 范围, 那就找 FT 引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