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一款MCU

楼主(2012-04-28):
MCU, ADC, AD, dc, DM
有16位(至少14位),200-kS/s ,至少2通道ADC
有DMA控制器
有12位以上,200-kS/s 以上DAC
至少20MIPS
任何内核的都可以。

网友A:
14位16位的ADC比较少,带DAC的芯片的更少。刚看了下PIC的,没有合适的

网友B:
cpld自己写吧

网友C:
C8051F06x

网友B:
stm32还行,但是也不满足老兄的要求啊

网友C:
这款可以

楼主:
居然还是51内核的

网友D:
这种IC很多的,我记得凌阳的也有,你可以看看官网,这个大部分都是用于做电能的IC。不过价格可不便宜

楼主:
回复 网友D:

电能的MCU一般都用哪些厂家的?最好是arm或dsp,资源丰富,预算上还是充足的,200RMB

网友:
做仪器,还是电表?做电表,价格已经杀得很低了。

楼主:
回复 网友E:

自己的智能仪表,要找一款比较适合的MCU.200RMB是指MCU的价格,仪表总体价格贵多了.
用cpld的开发量太大了.

楼主:
回复 网友F:

发个链接看看,51的资源还是少了点,估计专用的高速同步信号要用外部cpld转.

网友G:
51的现在用的少了,高级的都不再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