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来论坛发帖,是个stm32菜鸟,关于stm32 固件库的问题

楼主(2012-04-28):
我找到了一个中文版的stm32f103的固件库使用手册,但是里面没有看到关于DAC方面的介绍,不知道是我自己没找到还是本身没有。第一次接触stm32,自己想做个简单的控制气泵、气阀电源的程序。我用的是stm32f103rbt6。恳请大家的帮助

网友A:
从库函数里面查看一下DAc的函数,自己根据这个来写一下就行了!

楼主:
谢谢楼上,我一直以为库函数和固件库是一个东西呢。我下载了一个库函数的压缩包,里面的好多程序看不懂啊,,还是得仿照着固件库里的说明学习下吧~~

楼主:
还有个问题请教一下,DAC_Struct.DAC_LFSRUnmask_TriangleAmplitude=DAC_TriangleAmplitude_4095;这里面的4095是什么意思啊?

楼主:
还有个问题,,实在不好意思,就是,怎么让DAC输出一段时间的高电平呢?
3# gaochy1126

网友B:
还有个问题,,实在不好意思,就是,怎么让DAC输出一段时间的高电平呢?
3# gaochy1126
引用 楼主:

DAC输出的是模拟量,而高低电平的说法是数字量的概念;LZ应该搞清楚高电平对应的是什么模拟量,问题自然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