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16F630 指针的问题,加一,指向二!

楼主(2012-04-28):
我在一个IIC发送函数中用指针查表,但是最后用显波器一看,指针加一,但是指向了后一个地址去了。查了两天。才知是这里问题,有没有高手知什么问题???
void  IICPageWrite(unsigned char SubAddr,unsigned char RamAddr,int *SendRegister,unsigned char  Counter)
{
IICStartCommod();
IICSendData(SubAddr);
IICSendData(RamAddr);
  for(;Counter;Counter--)
  {
  IICSendData(*SendRegister);
    SendRegister++;
  }
IICStopCommod();
}

上面就是一个IIC的页发送程序。请指教,谢谢!

网友A:
从只发一个数据对不对找起。

网友B:
int *SendRegister

改为 char  *SendRegister
看看吧.
发送都是8bits的怎么用int指针呢? int是16bits类型的,指针加1就等于8bits的char型加2了.

网友C:
传进来的指针指向对吗??我怀疑进来就不对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试过了,不是这个问题。现在数据是
unsigned char const S7102_NTSC_AV[]={
//0x10~0x1f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4,0x1A,
0x1B,0x1C,0x70,0x80,0x00,0x00,0x00,0x00,
}

我发上面的S7102_NTSC_AV[0X06]开始发送。本来应该是:0X04,0x1A,
0x1B,0x1C,0x70,0x80,用显波器看到的发送数据是 0x04, 0x1B,0x70,0X00这样跳过去,变成发地址是1,3,5,7,9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但是那个数据表是保存在程序ROM里,用CHAR只有255啊,ROM有1024啊。那表放在后面,不就指针指不到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发一个对。指针加一,变成地址指到3了。

网友D:
你的函数参数为 int *SendRegister错了,应该是unsigned char * SendRegister

网友B:
回复 网友B:
但是那个数据表是保存在程序ROM里,用CHAR只有255啊,ROM有1024啊。那表放在后面,不就指针指不到了?
引用 楼主:

你有试着改改看吗?
不知道你是怎么将Rom位宽联系到这里了;真令人费解。

网友A:
回复 网友A:
发一个对。指针加一,变成地址指到3了。
引用 楼主:

那就再发2个、3个、4个,直到不对了为止,然后来想一下个数会导致什么区别。

网友C:
没注意看,一看就知道错了
你的指针用错了,用了int *,应该用char*.
LZ应该先把4L的东东传上来,没传上来让我们瞎折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