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电源设计小贴士 :注意 SEPIC 耦合电感回路电流(转)

楼主(2012-04-28):
在这篇《电源设计小贴士》中,我们将确定 SEPIC 拓扑中耦合电感的一些漏电感要求。在不要求主级电路和次级电路之间电气隔离且输入电压高于或者低于输出电压时,SEPIC 是一种非常有用的拓扑。在要求短路电路保护时,我们可以使用它来代替升压转换器。SEPIC 转换器的特点是单开关工作和连续输入电流,从而带来较低的电磁干扰 (EMI)。这种拓扑(如图 1 所示)可使用两个单独的电感(或者由于电感的电压波形类似),因此还可以使用一个耦合电感,如图所示。因其体积和成本均小于两个单独的电感,耦合电感颇具吸引力。其存在的缺点是标准电感并非总是针对全部可能的应用进行优化。

图 1 SEPIC 转换器使用一个开关来升降输出电压
这种电路的电流和电压波形与连续电流模式 (CCM) 反向电路类似。开启 Q1 时,其利用耦合电感主级的输入电压,在电路中形成能量。关闭 Q1 时,电感的电压逆转,然后被钳制到输出电压。电容 C_AC 便为 SEPIC 与反向电路的差别所在;Q1 开启时,次级电感电流流过它然后接地。Q1 关闭时,主级电感电流流过C_AC,从而增加流经 D1 的输出电流。相比反向电路,这种拓扑的一个较大好处是 FET 和二极管电压均受到 C_AC 的钳制,并且电路中很少有振铃。这样,我们便可以选择使用更低的电压,并由此而产生更高功效的器件
由于这种拓扑与反向拓扑类似,因此许多人会认为要求有一套紧密耦合的绕组。然而,情况却并非如此。图 2 显示了连续 SEPIC 的两个工作状态,其变压器已通过漏电感 (LL)、磁化电感 (LM) 和一个理想变压器 (T) 建模。经检查,漏电感的电压等于 C_AC 的电压。因此,较小值 C_AC 或者较小漏电感的大 AC 电压会形成较大的回路电流。较大的回路电流会降低转换器的效率和 EMI 性能,而这种情况是我们所不希望出现的。减少这种大回路电流的一种方法是增加耦合电容 (C_AC)。但是,这样做是以成本、尺寸和可靠性为代价的。一种更为精明的方法是增加漏电感,其在指定某个定制磁性组件的情况下可以很轻松地实现。

2a)MOSFET 开启:VLL = VC_AC - VIN = ∆VC_AC(DC 部分删除)

2b) MOSFET 关闭: VLL = VIN + VOUT - VC_AC - VOUT = ∆VC_AC (DC 部分删除)
图 2a 和 2b SEPIC 转换器的两种工作状态。
漏电感的 AC 电压等于耦合电容电压。

楼主:
自己顶一下。下面继续。

楼主:
前面,我们讨论了耦合电容器 AC 电压被施加于耦合电感漏电感的情况。漏电感电压会在电源中引起较大的回路电流。在第 2 部分中,我们将介绍利用松散耦合电感和紧密耦合电感所构建电源的一些测量结果。我们构建起如图 1 所示电路,并对其进行描述。该电路可在汽车市场获得应用。这里,其拥有一个 8V 到 36V 的宽范围输入,可以为稳定 12-V 输出以上或者以下。汽车市场更喜欢使用陶瓷电容器,原因是其宽温度范围、长寿命、高纹波电流额定值和高可靠性。结果,耦合电容器 (C6) 便为陶瓷的。这就意味着,相比电解电容器,它拥有较高的 AC 电压,同时这种电路会对低漏电感值更加敏感。

图 1 SEPIC 转换器可利用一个单开关降压或者升压
该电路中的两个 47 uH Coilcraft 电感分别为:一个非常低漏电感 (0.5 uH) 的MSD1260,以及一个较高漏电感 (14 uH) 的MSC1278。图 2 显示了这两个电感的一次电流波形。左边为 MSC1278 电感的输入电流(流入 L1 的引脚 1),而右边为MSD1260 输入电流波形。左边的电流为一般情况。电流主要为其三角 AC 分量的 DC。右边的波形为利用耦合电感的高 AC 电压以及一个低漏电感值所得到的结果。峰值电流几乎为 DC 输入电流的两倍,而 RMS 电流比高漏电感情况多出 50%。

图 2 低漏电感(右边)带来严重的耦合电感回路电流
很明显,利用紧密耦合电感对这种电源进行电磁干扰 (EMI) 滤波会存在更多的问题。这两种设计之间的 AC 输入电流比约为 5:1,也就是说还需要 14 dB 的衰减。这种高回路电流产生的第二个影响是对转换器效率的影响。由于电源中多出了 50% 的RMS电流,传导损耗将会增加一倍以上。图 3 将这两种电感的效率进行了比较(电路其它部分保持不变)。12V 到 12V 转换时,两种结果都很不错——都在90%左右。但是,松散耦合电感在负载范围得到的效率高出 1 到 2 个百分点,而它的 DC 电阻与紧密耦合电感是一样的。

图 3 由于更少的电流,高漏电感 (MSC1278) 产生更高的效率
并降低效率。选择合适漏电感值的最简单方法是利用模拟。但是,您也可以先估算出耦合电容器的电压,然后设置允许纹波电流,最后计算得到最小漏电感。

网友A:
sepic不错的架构,我用过两次!!!

网友B(2013-08-04):
**不错. 建议看TI官方文档. 本文已收入<电源设计经验谈 1-50合集>中, 到这里下载:
http://www.ti.com/cn/lit/pdf/ZHCC344
或参考此贴: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24596

网友C:
好**   顶一个  很不错哦

网友C:
SPICE的拓扑结构  不知道用的多不多   感觉实际应用好像很少

网友D:
很不错   这种拓扑结构  真的÷没有接触过   需要好好消化消化   顶一个

网友E:
需要好好消化消化   谢谢了  楼主  很不错   顶一个  很不错

网友E:
开关电源的拓扑结构   这一块  需要花很多的时间去消化    谢谢楼主的共享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