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帮忙解决用JET51下载程序无法下载的问题

楼主(2012-04-28):
用JET51下载程序无法下载,芯片是用SH79F166A,红灯和绿灯都亮的,

当我点自动扫描时显示:

接线是根据下图来连的:

各位能否帮忙想想法子,谢谢了!

楼主:
当我把板上的其他零件都拆了,只剩下一个芯片,也还是一样。

网友A:
您是否可以将Option for Target的设置选项发给我看看,好几种可能:
1.仿真器选择错误,没有选择为Sino Wealth Jet Keil
2.电源选择错误,使用JET51供电,没有接外部电源,但是又选了外部电源
3.JET51 JTAG通讯端口连接错误,或JTAG线接触不良
。。。。。。等等

楼主:
我用的是内部供电。

网友A:
将“使用Reset引脚进入烧写模式”和"上电前下电"两个选项打开。

楼主:
那要连上rst脚喽?

网友A:
另外您查一下JET51的 PCB版本,如果是2.1版本的,就找我上面说的去做,如果是2.0版本的话,就不要将“使用Reset引脚进入烧写模式”的选项打开。

楼主:
还是一样
自动扫描变灰色。

楼主:
版本是:JET51 V2.1
2008/11/28

网友B:
不要接rst脚,直接是VDD,GND,TCK,TDI,TMS,TDO。然后下载试试?
确认线接的正常?

楼主:
开始时没接rst脚,也一样。两个人核对了,都觉得没有错:((还有错的话就下岗回家得了)

楼主:
纠结了这么久原来是仿真器坏了,:(

楼主:
结贴了。感谢各位的帮忙。

网友C(2012-08-10):
仿真器难道这么脆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