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振荡电路

楼主(2012-04-28):
这是一个电蚊拍电路,左边电路产生交流信号用变压器放大然后倍压整流,振荡电路看不懂,请帮忙分析,谢谢!

网友A:
变压器反馈电感三点式振荡器,L1提供正反馈,无谐振电容,振荡电压波形为矩形波。

楼主:
太难了,看了半天书也没看懂,基础太差了

网友A:
上电后,电池通过L1,R2为VT提供偏置电流, L2电流建立, 产生上正下负的自感电动势, L1产生下正上负的互感电动势, VT饱和. 随着电流的增加, 当IC=hFE*Ib,电流不再增加。L2自感电动势与L1感应电动势翻转,基极电流下降,正反馈过程让VT讯速截止,储存在磁芯中的能量由L3输出,由那一堆C、D进行倍压整流,得到高电压输出。

楼主:
多谢蚂蚁解答,此变压器有两个初级绕组,这种情况该如何分析?

网友B:
回复 楼主:
看同名端。

楼主:
有点明白了,再去学习下,谢谢大家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