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XP2004覆铜有问题

楼主(2012-04-28):
各位大侠们,下午在用DXP2004画板时出现个问题,到现在还没解决,大家有没有遇到过,要怎么来处理
现在说说这个问题的现象:PCB覆铜完后,顶层那些铜本来应该属于同一个网络,删除时可以一整块去除,可是现在覆铜完后发现那些铺的铜都是没网络(有可能之前没设置好),最关键的是,那些铜块都变成一条条线组合而成的,所以要删除的时候只能一条条删??大家有没有什么好的解决方法。

网友A:
你选中铺铜,然后删除,可以点编辑下的选择来选

不行的话可能是软件出问题,撤销操作即可

楼主(2012-05-30):
弄好了,我直接用选择类似走线,把那些都删除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是这样的现象,比较怪就是

网友B:
这种情况下先选中覆铜所在的层,然后点覆铜区域就能全部选中,删除就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