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比较器输出接的钳位电压计算

楼主(2012-04-28):
各位坛友,我遇到一个问题,一直以来,我对于比较器的理解就当成是一个纯粹的比较器,输出要么是低电位(0或者-VEE),要么是高电位(+VCC),但是今天我们一个产品的数字输入口电路把我弄糊涂了,就是输出钳位的理解,如下图,VCC1=3.3V,VDD=24V,按照我的理解,放大器输出DIN29输出的低电位为0,高电位为24,但实际产品规格确表明输出高电位是3.3V被R535和R534分压的结果,放大器输出只决定高地,而电压受这个钳位控制,据了解,是与这个LM239的输出特性有关,可是我无法理解,大侠们,请帮忙分析

LM239的输出特性如下图

楼主:
晚上在线等,谢谢各位

楼主:
LM239的内部结构为

楼主:
LM239全部电气特性

网友A:
OC输出,高电平就是VCC1和外接电阻的分压

楼主:
那如果没有钳位电压,是不是就是24V输出?

楼主:
还有,那就是,为什么呢?为什么开集电极输出,就受到外部钳位?

网友A:
有这么大一个内部结构图在那里摆着,你不会看吗?
24V从哪里输出去?

楼主:
哦,你这么一反问,终于有点开窍了,以前老是不明白为什么总要强调集电极开路,原来是因为这类运放集电极根本没有电压,只能外部给一个上拉信号电压,当输出为低的时候,通过三极管拉到地,当输出为高的时候,也就是输出三极管为截止,输出等于外部给的电压,这么理解对么?

非常感谢啊,菜鸟终于弄清了一个运放内部跟外部的实际关系,谢谢了!

网友A:
对头
不过这个是比较器不是运放
运放的输出可不是OC结构的,也有些比较器的输出不是OC结构的

楼主:
以前只是知道一个理论,比较器是开集电极输出,运放是推挽输出,运放可以用来做比较器,比较器不能做运放用,但由于没有实际设计这一块的电路,概念非常的模糊,今天算有了个理解了

网友B:
看不懂,太麻烦了

网友C:
不知道楼主 加个R534 到地  有什么用

网友D:
很多电平转换电路就是这样的,因为内部是集电极开路输出,后级电平的高低决定于上拉到多高电平上,如是10V,输出高电平就是10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