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楼主(2012-04-28):
有谁知道蓝牙系统用于存参数的芯片不同厂家的不同型号的对于音源的放大有影响吗?AT24C32A有多少型号啊?

网友A:
AT24C32A有多少型号啊?
*****************
24C32有很多不同厂家的型号,但AT24C32A那肯定就只有AT24C32A一个型号。

网友B:
存储方案随各家而定,如果芯片内部有E2之类我相信没人想做外部的,AT24C32是一个确定的型号,从其内存储的是数据这个方向说,用哪家的不会有区别,只是写入的时候要注意各家的页面大小是否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