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LM358做电压比较器输出高低电平的电压

楼主(2012-04-28):
请教LM358做电压比较器时输出高、低电平的电压,采用正负12V电源,请问高电平输出时是多大电压?低电平输出时时是多大电压?

网友A:
和你接的负载大小有关
具体看规格书

网友B:
一般可以认为:供电电压 - 2 * PN结

网友C:
LM358不是比较器,在要求不严格情况下当比较器用,3楼的经验可用。

网友:
输出正负10多一点

网友D:
看你的基准电压时多少咯

网友E:
一般输出电压为VCC或VEE减去2V,适用于多数运放

不过运放做比较器不推荐

楼主:
回复 网友C:
请问使用哪一种作比较器呢?

网友F:
看你的输入信号特性,比如幅度,频率等选择比较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