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FM62429音量明显变小,哪位研究过,可以给个解决方法吗?

楼主(2012-04-28):
今天用LM386放大音量,后级接的是FM62429的音量控制电路,可是出来的声音比原来的小很多,不知道是为什么,有谁有调试经验的吗?可以提供下嘛?

网友A:
位置反了, 音量控制电路要在LM386输入端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尝试过调换位置,可是我调换以后,我的语音芯片发热的很厉害,是不是前面还要加什么电路?

网友B:
功放是要加在最后级的,参考datasheet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加个电阻应该就好了。

楼主:
解决了,原因就是音量芯片和前一级耦合电容的事情,

网友C:
介绍下经验啊,是前级耦合电容和音量芯片的输入电阻成高通了,截止频率太高?低频的声音被抑制了,是这样的吗?

网友D(2013-01-16):
我也在用这个芯片,驱动不起来啊,完全没声音,程序按照手册写的,用过的人介绍下有没有需要注意的地方啊?
下面是我的驱动程序
void VoiceSetValue(uint16_t Value)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uint8_t i=0;
        uint32_t j=0,VolDate=0x7D5;
        //Value=87-Value;
//        VolDate=(uint32_t)(Value&0x7c); //装入衰减数; 双声道都有;
//        VolDate=VolDate|(uint32_t)((Value&0x03)<<7); //D7,D8 装入衰减数 ;
//        VolDate=VolDate|0x0600;                                //         置 D9,D10 为11;
        /* 使能VS1003B所用I/O的时钟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D , ENABLE);
        /* 设置音量引脚*/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GPIO_Pin_1;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OD;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D,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WriteBit(GPIOD,GPIO_Pin_0,Bit_RESET);
        GPIO_WriteBit(GPIOD,GPIO_Pin_1,Bit_RESET);
        for(i=0;i<11;i++){
                for(j=0;j<10000;j++);
                if((VolDate>>i)&0x01){
                        GPIO_WriteBit(GPIOD,GPIO_Pin_1,Bit_SET);
                }else{
                        GPIO_WriteBit(GPIOD,GPIO_Pin_1,Bit_RESET);
                }
                for(j=0;j<10000;j++);
                GPIO_WriteBit(GPIOD,GPIO_Pin_0,Bit_SET);
                for(j=0;j<10000;j++);
                if(i==10){
                        GPIO_WriteBit(GPIOD,GPIO_Pin_1,Bit_SET);
                }else{
                        GPIO_WriteBit(GPIOD,GPIO_Pin_1,Bit_RESET);
                }
                for(j=0;j<10000;j++);
                GPIO_WriteBit(GPIOD,GPIO_Pin_0,Bit_RESET);
                for(j=0;j<10000;j++);
        }
        GPIO_WriteBit(GPIOD,GPIO_Pin_1,Bit_RESET);
}

网友E(2015-12-04):
我调音正常,但是音量调小之后,就有较大杂音,音量调大正常,这是什么原因,有遇到过吗?怎么解决。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我调音正常,但是音量调小之后,就有较大杂音,音量调大正常,这是什么原因,有遇到过吗?怎么解决。 ...

我的是调音量的时候有啪啪啪的声音..
怀疑是耦合电容的问题

网友:
我用耳机连接输出端,只有0db的时候有声音,而且好杂,其他db都没声音,没加耦合电容和滤波电容,这是咋回事啊

网友G(2017-07-26):
引用 网友D:
我也在用这个芯片,驱动不起来啊,完全没声音,程序按照手册写的,用过的人介绍下有没有需要注意的地方啊? ...

你解决了吗,..我的也是没驱动起来..不知道是不是接法有问题...现在是这样接的:功放出来左声道正 右声道正分别接M62429的输入左右声道,功放的左右声道负接两个喇叭的负,M62429出来的左右声道输出分别接两个喇叭的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