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PI

楼主(2012-04-28):
SPI通信中   主机发送一位数据的同时也会接收一位数据    如果主机要读取从机寄存器中的值的话  是不是也要靠发送数据来接收从机发送来的数据呢?

网友A:
可以通过spi中断来接收数据,然后清除spi中断标志位就行了!

网友B:
暂时没做过这方面的工作,留个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