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 USB仿真器无法连接

楼主(2012-04-28):
第一次用USB的仿真器,怎么也连不上,驱动正确安装了。但仿真报错
“FATAL ERROR
Failed to initialize device
session aborted!”不知道是仿真器的问题还是我的板子的问题。
仿真器选择时Debug protocol是灰的,不可以选。
点Automatic也没有任何端口出现。

楼主:
Debug protocol是灰色的,仿真器连接电脑后,先是绿灯闪烁,然后绿灯灭,红灯常亮,不知是不是正常的?

楼主:
没有人知道吗?请大家帮帮忙吧。

网友A:
不知道啊,不好意思,帮不了你啊。

网友B:
致命错误,无法初始化会话终止装置。这个问题不好说啊,软硬件的问题都可能有。先从软件配置查吧。

楼主:
有能测试仿真器好坏的方法吗?

楼主:
Debug protocol是灰的,是不是可以判断是仿真器有问题?

网友C:
驱动正常吗?

楼主:
应该是驱动不正常,我重新做了系统,自动搜索IAR下的驱动,无法安装,提示找不到,不知为什么?
之前就是这样,用驱动精灵装的驱动。不知无法搜索到驱动是什么原因??

网友D:
您用的什么系统?win7还是XP?

楼主:
谢谢大家,问题解决了,的确是驱动的问题,换了XP系统,虽然自动搜索IAR下的驱动还是无法安装,但我从网上下了一个FET430的驱动,竟然能安装,装上就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之前是WIN7的系统,还是驱动的问题。

网友E:
我花了好长时间解决这个问题,就是将你的IAR升级到最新版本就OK了

网友F(2013-12-04):
驱动安装了么

网友F:
检查一下供电是否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