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的ADC如何校准?

楼主(2012-04-28):
使用STM32F417VGT的ADC测量同一个模拟电压值(比如557.8mV),每次复位后的测量值不一致,有时为554~556mV,有时为557~559mV。之前使用STM32F107ADC开始转换之前可以校准一下,为什么STM32F4没有这个功能呢?这个问题该如何解决?

网友A:
AD测量的数据本来就有偏差,如果分辨率越高,则偏差越小。你可以换个大分辨率的adc芯片

楼主:
我之前使用过STM32F107试过,ADC数据很稳,而且使用前还可以先校准一下。选芯片的时候考虑到STM32F4的168M速率,选了stm32F417,数据波动较大,后来尝试加滤波电容,然后软件滤波取平均值总算好了一下,但是却发现4系列的ADC没有校准功能,寄存器和1系列都一致,但是那两个校准控制位编程无效了,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B:
估计是取消了。

楼主:
每次复位后的测量值不一致,这个问题该如何解决?有没有人用过STM32F4的ADC,测量效果怎么样?

楼主:
Vref外接参考电压2.000V没问题吧?

楼主:
STM32F4的ADC软件校准应该是取消了,手册里面应该说明一下(也可能我没看到..)。估计这个取消只是为了软件编程更简洁一些吧!显然,要使用ADC,对1系列而言,总是需要先校准,那么不如ADC使能后自动完成校准。猜测而已,希望能得到确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