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我分析一下原因

楼主:
这个top芯片czfx导通的原因是什么 怎么解决???

T0YQ5V7JZ)IJODU$(A]AJTG.jpg (35.83 KB )

网友A(2012-04-29):
什么问题?没看明白

楼主:
就是电路接上去那个top芯片的czfx脚被击穿啦!

网友B:
TOP247?!     要确定外围都完好,才能上IC。

楼主:
这个供电电压是要多少用pc817

网友C:
这个一般是看1脚和2脚的压差(发光二极管),控制电流,这样在三极管侧,也就是4脚和3脚的电流也就不一样,反应到C的电流也就不一样,你的C应该是根据反馈电流来控制输出的一个控制端,一般的1、2压差在5V以内,4和3也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