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 闪烁

楼主(2012-04-29):
我用的芯片是SH66P51,遥控器芯片,在发射代码时发现LCD屏幕出现闪烁现象。
   那位大侠提供下思路啊。
   1.程序是标志位分时程序,为了省电平时都进入睡眠模式,只有产生按键中断时才发射代码,就也就是在按键松开后,发射代码期间感觉好像不应该显示的LCD有显示的迹象
   2.用示波器看LCD波形无异常
   3.电源是用的两节干电池

楼主:
有问中颖的技术支持,他那也没有解释出原因。因为芯片已经用下去了,改不了,那位大侠帮帮忙。分析下原因

楼主:
补充下,屏幕数据是统一送的。没有问题,不按下按键也没有问题。比如水温总共有5档,目前水温是3档,所以显示3个黑色横条。按下按键后,感觉液晶屏的5个黑色横条的偏振片都有动作,前面3个档位本来就应该显示所以没有问题,后面两个档位就感觉屏幕有闪烁了。发射完代码之后频幕就好了。

网友A:
在液晶的电源端加电容试试,至少在单片机的电源端加个电容,10UF即可。

楼主:
电源分两路,单片机供电端加了100uF+104电容,发射管端加了470uF电容

楼主:
这个闪烁,是在电压低的时候比较明显,比如正常3V电压,看不到,但是当电池电压降到2.6V时,就很明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