滤掉开关电源产生的尖峰噪声

楼主(2012-04-29):
传上来大家共同分享,学习。

网友A:
LDO内部的误差放大器增益带宽积有限,对几十K以内的电源纹波抑制有用,到M级以上的就很难抑制了。

能接受凌特的器件成本,能接受LDO的压差损耗,为什么不把主开关的稍做缓一点?

十M以上的振铃能量很弱,用RC进行临界阻尼甚至过阻尼都不会对效率产生明显影响。

而且,高带宽的LDO也不见得能抑制十M以上振铃,因为这个频率已经基本上是共模信号,如果源头没堵住,那么必须在输出端用共模滤波器才能滤除

凌特的很多东西卖的贼贵,为了商业目的背离正确设计的宣传方式,会遭诟病

网友A:
明白了,凌特的DC-DC高度集成化,频率也很高,为了达到“全球效率最高”,开关“很硬”,杂讯也就比别的公司的高许多,LDO作为硬件补丁出售,能再赚一份利润

网友:
商人利润最大化

楼主:
蚂蚁大侠分析的很有道理啊,到底是专业做电源的。

网友B(2013-04-19):
我不用凌特的,用过一次,温度过高

网友B:
还是LDO性价比好

网友C:
高手就是不一样,入木三分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