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大侠R1R2R3寄存器组怎么用

楼主(2012-04-29):
(无正文)

网友A:
51有四组寄存器(不是三组),每组8个(够多了),通过PSW里的RS0和RS1位切换。
不要什么数据都放在寄存器,这样的话当然会不够用

楼主:
我知道是四组,默认的没说,其他的三组在应用时,在汇编程序下怎么切换,切换后用什么表示R,比如
MOV    A,R0这条语句,如果切换到第二组寄存器组时,是不是这样应用呢?我先写个大家看看对吗,欢迎指正
谢谢   比如CLR       RS0                  ;准备切换寄存器2区
                 SETB     RS1                  ;切换寄存器2区
                 MOV      R0,#0DFH        ;给寄存器2区的R0赋值
                 CLR       RS0                  ;要切换回寄存器0区
                 CLR       RS1                  ;切换回了
                 MOV      R0,#0CBH     ;给0区的R0寄存器赋值

网友B:
你的程序没错,可以实现寄存器组的切换。

楼主:
但我实际运用当中好像不行,Keil 2编译不能通过

网友A:
编译不能通过和这些指令没什么关系,是你其他地方有问题

楼主:
是不是上面的R0,和下面的R0冲突,我的意思是说汇编语言中,默认0寄存器组和其他寄存器组的R0,名字是不是相同?

网友A:
不是冲突
都说了这些指令没什么关系

楼主:
哦,谢谢你8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