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fpga io扩展的方法?

楼主(2012-04-29):
有没有fpga io扩展的方法?

网友A:
这个倒是没听说。。。。。实在不行就换个资源丰富的呗!

网友B:
接移位寄存器3个口当8个口

网友C:
接移位寄存器3个口当8个口
引用 网友B:
如果速度太高也不行。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可以使用CPLD扩展~

网友D:
买脚多的

网友C:
买脚多的
引用 网友D:
管脚多的贵

网友E(2012-05-31):
用CPLD 烧个 I2C转IO 或者SPI转IO 的代码

网友F:
要扩展就不用那东西了,换个脚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