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T2262请教

楼主(2012-04-29):
看PT2262数据手册,上面写着数据位有6位,按我理解,最多能2^6种数据。但有个销售商说,最多只有6种数据,也即最多支持6个按键。
不晓得各位用过没?我现要做10个键的遥控器。。。。。

网友A:
直接使用,是没几个键.
加一个10-4编码器,可以做,解码端2272那里再加4-10解码器,哈哈,成本很高哦,用单片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