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

楼主(2012-04-29):
SW    BIT   P1.0
SETB   SW
为什么不直接  SETB  p1.0

有什么区别?

网友A:
为了更好的让别人能看懂你的程序.
用特定意义的符号名字代替普通的符号名字,更便于阅读.

网友B:
LS正解,不过也得E文好,通用性才强.
俺e文不好,识的字用e文,不识的就用拼音,哈哈,别笑俺,老外也是这样的,上个月看一份北美的LED路灯报价单,好多单词看不懂,运用搜狗大 法,才明白是老外随意把单词抽掉几个字母搞的缩写,马矣搞德,浪费了俺好几天时间.晕

网友C:
应该给老T配一个英文助手啊

楼主:
没有别的区别吗?

网友A:
还有就是方便程序的移植及修改.
例如,由于什么原因你需要换个IO(比如换成P2.0)来做这个SW控制,那你只需要在程序的开头SW定义这里简单把P1.0改成P2.0就行了。但如果你是直接用的P1.0,那就要把程序中所有用到P1.0的地方都改成P2.0,那多麻烦?

网友D:
SW定义这里简单把P1.0改成P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