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中地线问题

楼主(2012-04-29):
看到
对数字电路的PCB可以用宽的地导线组成一个回路,即构成一个地网来使用(模拟电路的地不能这样使用)

这个意思是不是说数字电路是可以铺地的,但是模拟电路的地是不能铺地的呢?

网友A:
不够是模拟还是数字都需要现成电流回路,只是不管模拟还是数字都不要搞成环路。

网友A:
你说的是覆铜吧?其实模拟数字都讲究单点接地的,模拟,数字 都可以覆铜,只是需要IC电源管脚单点对地平面。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 是的,什么叫不要构成回路?

网友B:
胖哥说的是环路;P
回复 楼主:
你还在回路回路

楼主:
回复 网友B:
额。。我错了,请解释下环路可以不:$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可以解释下什么叫单点对地平面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