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可控硅斩波后如何计算功率?

楼主(2012-04-29):
可控硅斩波后,如何计算功率?假如在220V时全波工作时总功率1000W,要输出100W、200W、300W到1000W有10种功率输出,如何用理论计算,实际跟理论会不会有区别?谢谢

楼主:
可是用积分计算出有效电压,然后再V*V/R?请大侠们指点下

网友A:
不是的。你应该计算瞬时功率,求瞬时功率的几何平均值!

网友B:
原理都对, 如果加热对象是电热管, 可以用调功的办法, 电磁炉都这么干

网友C:
实现目的一样只不过方法不同。
如果是可控硅斩波可以看是分周期斩波还是连续斩波。
其实很计算出有效电压值在V*V/R是最简单切最容易使实现的

楼主:
多谢楼上各位,
瞬时功率的几何平均值如何算啊?
加热对象是电热管,如果在加热管前面串只电流表,得出电流,然后I*I*R,这样计算功率可行吗?

网友C:
也可以的,如果你有电流直接I*I*R或者直接U*I也可以,因为你热点管的功率因数基本上不考虑。可以当作是理想的纯电阻

网友D(2015-12-29):
我现在仅有万用表可以测量斩波后的电压,请问该怎么看这个斩波后的电压呢?是直接按万用表的读数来算吗?

网友D:
我现在仅有万用表可以测量斩波后的电压,请问该怎么看这个斩波后的电压呢?是直接按万用表的读数来算吗?
万用表是福禄克的15B,据说这款表并不能测量有效值

网友E:
引用 网友A:
不是的。你应该计算瞬时功率,求瞬时功率的几何平均值!

应该是算术平均值,

网友F:
我记得是半波是0.45*(1+cos α)/2
全波是0.9*(1+cos α)/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