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设计中如何制作MARK

楼主(2012-04-29):
(无正文)

网友A:
我这里有一个用protel99 se画的PCB你可以参考一下,希望对你能够有帮助!

8030CHAG 00.zip

网友B:
放置表面焊盘,用top solder mask层隔离绿油。

网友C:
放表贴类焊盘,然后加上top/bottom solder 层,阻止上绿油,作成封装,然后画PCB时放到PCB上

网友D:
楼上正解

楼主:
放表贴类焊盘生产的钢网文件出现开孔?

网友E:
对角各放一个

网友F(2012-06-14):
直接画半径为1mil的圆环,粗细自己定,然后在top/bottom solder 层也画上1个稍粗点的圆环(半径1mil),阻止上绿油,这样子钢网上应该就不开孔了。

网友G:
forgot发表于 2012-4-29 22:08 | 只看该作者 回复 引用 评分 报告 返回版面 TOP  得分:8
4楼: 放表贴类焊盘,然后加上top/bottom solder 层,阻止上绿油,作成封装,然后画PCB时放到PCB上

为什么要“加上top/bottom solder 层”,
表贴类焊盘不是自带solder吗?

网友H(2014-05-10):
直接用线设置成 solder 层

网友I(2018-08-10):
引用 网友A:
我这里有一个用protel99 se画的PCB你可以参考一下,希望对你能够有帮助!

谢谢大神的共享!

请教,如下图
1. 这块PCB上 有两个 mark点,对吗 ?
2. mark点怎么 这么复杂呀 ?一个mark点由六个 部件组成。

三环套月的

网友I:
引用 网友F:
直接画半径为1mil的圆环,粗细自己定,然后在top/bottom solder 层也画上1个稍粗点的圆环(半径1mil),阻止 ...

半径为1mil ?0.0254mm ?

网友I:
引用 网友A:
我这里有一个用protel99 se画的PCB你可以参考一下,希望对你能够有帮助!

请教大神
个人以为,用你的mark点的 三个 部件 就可以 组成一个mark点了,如下图
对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