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画板求拍砖,大家多多指教啊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2-04-29):
布局不是很好,CPU左边的那些阻容放的不是很好
走线也有问题,Q1那根线你走那么粗干嘛?很危险,有的地线没必要那么夸张,重新布局重新画吧

网友B:
过孔太靠近芯片引脚,两个过孔靠的很近,走线太靠近焊盘,这些都很容易短路。布局也不是很合理

楼主:
2# forgot 谢谢指教了,但是主要考虑得覆铜没太在意地线,三极管Q1那主要考虑狗的电流可能大些所以加粗了一些,电阻和电容主要是由于放不开了,才那么放的

楼主:
3# xoyo 确实是这样,受教了,谢谢了

网友C:
很不错了,在画板的过程中,试着想象自己是PCB加工的机器,你要把板子加工出来会怎么做,会有什么问题要注意,很多问题就可以避免了

楼主:
想想大家请教一个问题,在表贴芯片的正下方布线好吗

网友B:
一般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