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

楼主(2012-04-29):
.....
           MOV   A,40H
           MOV   DPTR,#TABLE
           RL      A
           ADD   A,40H
           JMP   @A+DPTR
            ......
TABLE:  LCALL   SUB1
            LCALL    SUB2
            LCALL    SUB3
            .......

大虾能不能帮忙解说这个代码是怎么运行的?
RL  A;                 (A)<--(A)x2
ADD  A,40H        (A)<--(40H)x3
是怎么回事?

网友A:
RL  A;                 (A)<--(A)x2
*************
A寄存器数据左移一位。此指令执行的结果相当于把移位前的数据x2.
这条指令执行完后A=2倍40H.

2、ADD  A,40H        (A)<--(40H)x3
*************
在执行这条指令前A=2倍40H,再加一次40H,那不就是A=(40H)x3.

楼主:
为什么程式中要有这两条指令呢?
是因JMP指令吗?
求大虾帮忙解释。。。谢谢